300平方单芯电缆三相电流不平衡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04):
断路器每相接了3根单芯300平方电缆,长度大概是每根146米,现在是一相的3根线的电流不一样,控制的是电机,用软启动总报故障三相电压不平衡,什么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一相上接三根不还是单相表达的看不懂

网友B:
三根线两端的电压相同,电流不同说明阻值不同,包括线阻与接触电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C:
这种并线方法很正常呀,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D:
理论上想相对平衡有点难度不过差这么多应该检查两端线鼻子,是否发热氧化了,重新做试试……

网友E:
说明你这一相所并接的三条电缆线存在电阻差异,电缆并接要根据同质量,同长度,同过流的基本原则去做

楼主:
电缆是新的,铜铝也是新的,

楼主:
两台电机共400kw

网友F:
梯架显示很像两根一相加一零一地 末端三负载其中一负载电流不平衡 相差百分之五左右应该没问题 线鼻子接触如果不热 工作时测一下电压另一路负载比较一下电压误差百分之五左右正常 有可能高压端接触有问题

网友G:
你实际测量电压正常否?断路器上口电压平衡不?需要逐级测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台电机共400kw
从开题看,你单相三根线用的同一负荷,从你回复看,三根线用的不同负荷。
所以请尽量将电源及负荷描述清晰,大家好分析。

网友I:
你是3根电缆并联,当成1根电缆用,软启动器接在9根电缆末端?
长电缆并联由于电缆长度不一样,在桥架上的位置不同导致感抗不同,就是很容易出现分流不均的情况。
如果方便,你这样排列试一下:
L1 L2 L3 L1 L2 L3 L1 L2 L3,每相交叉起来接。

网友J:
软驱对三相电流平衡要求严谨的,你所标识的电流是单相的吧?那么其它2相呢?你检查了吗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K:
“现在是一相的3根线的电流不一样,”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是两台200千瓦

网友L:
你的电缆是一个厂家一个批次的吗?同一相出现这种情况的,接线时电阻过大,

网友M:
200KW电机用300平方电线?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电缆是一个厂家的,同一盘电缆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