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北京超同步GA驱动器欠压故障求助(20210906)

楼主(2021-09-04):
原机故障是逆变整流桥坏,检测驱动更换电阻及稳压管和7840,现在报欠压故障。烦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该驱动板和日立和艾默生变频器驱动板基本相同。

楼主:
没有找到欠压检测电路,驱动板电容都拆了,测量正常有装上了。

网友A:
把那个电源检测光耦的次级短接

楼主:
谢谢!我最后找到问题了就是你说的缺相保护屏蔽后,上电不报故障了。现在机子修复上机使用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