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电压高了造成

楼主(2021-09-04):
故障现象
11kw电机突然缺相,赶紧断电检查
接触器打火,断开电机,三相分别437,438,270
检查接触器上端,均达437-438v。
请问,是不是电压高造成接触器烧毁?
11kw电机这时的电流会比380v时高多少?

网友A:
电压的升高只是加速你的原来已经存在问题的接触的故障表现,实际上你的接触器的动静接触头已经接触不良

网友B:
换接触器,卡电流

网友C:
接触器触点烧了。更换接触器。电压高不是根本原因。

网友D:
从理论上说,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升高,电流是降低的,这个应该不是造成接触器触点打火粘连的主因。
如楼上所说,更换接触器,卡电流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的升高只是加速你的原来已经存在问题的接触的故障表现,实际上你的接触器的动静接触头已经接触不良
新的柜子,换个新接触器又玩完了,不敢再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
11kw电机突然缺相,赶紧断电检查
接触器打火,断开电机,三相分别437,438,270
检查接触器上端,均达437-438v。
请问,是不是电压高造成接触器烧毁?
11kw电机这时的电流会比380v时高多少?
不会  380伏接触器足以对抗43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接触器,卡电流
不敢再换了,再换就第4个了
没有卡表,大点的螺丝刀都是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触点烧了。更换接触器。电压高不是根本原因。
到是高太多,其中一个还冒烟了
目前在对点阶段,动作时间短,主要是调相序,这个电机动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理论上说,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升高,电流是降低的,这个应该不是造成接触器触点打火粘连的主因。
如楼上所说,更换接触器,卡电流确认。
接触器下口电压差这么多不可以说明接触器触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