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有点高大上

楼主(2021-09-05):
这两个器件是什么?有点高大上

网友A:
上面的是费斯托电磁阀阀岛。

网友B:
费斯托的电磁阀,应该是走通讯的?

网友C:
费斯托阀盗,走通讯的。就像plc站点一样,只是他控制的是压缩空气

网友D:
这玩意估计不便宜啊,至少要十几块钱一个吧。

网友E:
有幸用过该品牌的DP和PN通讯的阀岛,两个车间用DP,两个车间用PN,不统一接口模式也是醉了。

网友F:
走通讯的集装电磁阀,阀体是通用的

网友G:
这个一般只有大公司才会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估计不便宜啊,至少要十几块钱一个吧。
想多了。
我问过价格,国产的PN通讯 8位的,接近2K一套。
费斯托的,起码好几K

网友I:
这个牌子确实高大上!除了价格其它都非常不错

网友J:
不明白控制电磁阀为啥走通讯???这样做有什么优势???

网友K:
这个就是民间所说的气动集成块,优点是方便,缺点就是贵,很贵,非常贵

网友A:
回复 网友J:
省接线啊,要不一个电磁阀两根线,对于咱们来说人工不贵,德国那边人工贵吧

网友L:
阀岛,这个前东家就有用这个。省心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少加3个0吧,这个系列一套下来基本得上W了,新出的VTUG便宜,一套几K

网友N:
绿色的电缆线是总线通讯,就是一根电缆可以并联接入N个站点模块,有点像网吧的电脑组网一样,一根网线搞定几百台电脑联网,缺点就是死贵死贵。

网友O:
费斯托阀岛,相当于分布式IO,可以节省PLC的输入输出点数,还不用接线。

网友P:
费斯托阀岛,德国设备的标配。

网友Q:
走通讯总线控制的模块控制阀组,德系经常使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大神,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控制电磁阀为啥走通讯???这样做有什么优势???
集成通讯后,不用走IO线路方便快捷啊,原件更换之类的也方便啊。唯一缺点,就是贵,真的贵

网友J:
原来如此!请原谅我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一般客户真的用不起这玩意!

网友S:
模拟量和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