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28MR PLC

楼主(2021-09-05):
三菱FX3U-128MR PLC怎么把里面参数下载到另一台FX3U-128MR里,有密码,不能正常下载,不要程序,只要参数,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程序自己会写的话参数没啥吧,走通讯了????这个参数你根据手册加你的仪表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这一款PLC设参数,就那么几个,波特率,奇偶效验啥的。

网友C:
程序参数都可以下载,给你介绍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