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DDRVA指令不能重复使用

楼主(2021-09-05):
各位前辈好!我用的三菱FX3U DDRVA指令执行一次后,就不再执行,要下次上电后才能再完成一次

网友A:
这看起来没啥毛病啊

网友A:
这是你的全部程序吗? 没有原点,能直接绝对定位吗

网友B:
你把D300的数改变一下试试,这个是绝对指令,到了这个位置后,如果不再改变位置是不会走的

网友C:
如果想每次都动,就用相对定位指令

网友D:
这个指令可以多个位置用一条就行了,前提是,第一个位置到了,执行完毕,把新的位置写进去,然后在启动一次,每次启动前,都要提前把新位置先写进去,在启动

网友E:
你已经到了设定的位置,还往哪走?

网友F:
位置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