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了。。。。

楼主(2021-09-05):
  松下的MK300变频器,MODBUS通讯。。控制继电器编号R5040怎么赋值为1 然后写入啊?
  PLC是SMART200 。。

  我原来做过台达的,它那个参数好理解。。我好像陷入了一个惯性思维维陷阱里面。。。卡住了。

网友A:
官网有例子,还有地址的计算方法
不过就是地址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各数据可按照1bit或者16bit进行访问。
《地址计算示例》指定123的第9bit时
接点地址 = 123×16+9 = 1977(dec) = 0×07B9

自己去官网看PDF,,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dl/manual/index.jsp?series_cd=3376

楼主:
好的,我再研究一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