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大佬们    有没有控制舵机每接收一次信号就转90度   接受4次信号转360度    5次信号就450度    以这种方式一直转下去    舵机能实现吗     请懂得大佬支个招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对陀机的作用有点误解?

网友B:
应该很简单,只是你的舵机可能要改造

网友C:
舵机是根据同步脉冲脉宽进行角度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舵机的原理和工作方式都没搞清楚   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D:
要发出对应的脉冲来驱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功能你考虑下伺服,舵机这个东西我虽然没有用过,但是老多年以前智能车比赛的时候那玩意就是舵机,转向更稳定,可以转任意角度,咋控制的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F:
舵机不改造的话转不了360度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有一种磁编码舵机  3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