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ACS800   5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维修时不接模块怎么屏蔽故障?

网友A:
好多人都想知道。

网友B:
论坛有相关驱动板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C:
估计不好屏蔽呀,上边好像有直流检测。

网友D:
可以屏蔽,就是那两片厚膜那里屏蔽,你研究下应该很容易屏蔽,我倒是是550 510 大功率的驱动板屏蔽不了(带小板的那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直接把驱动信号绕过小竖板的降压电阻去跟随器?!

网友D:
对的就是把上半桥的输出信号接到厚膜里,记得把厚膜的电阻给去掉。就是厚膜到竖着的驱动板的那几个电阻,好像不到100欧的那个,

网友F(2021-10-16):
回复 网友D:
510的这种大板吗

网友G:
论坛上好多朋友提出了其它进口机的屏蔽实例,可以参考,基本上思路都是一样的。即MCU发出一个脉冲,需在U、V、W端检到一个同样的脉冲。屏蔽即是将U+发送端引一根线至检测比较器的同相端,令比较器在脉冲发送期间,输出一个脉冲给MCU。
不知说明白了没有。诸如三菱、ABB、西门子都是一样的电路形式。用比较器来检测输出状态。无模块时启动报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