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比如变频的上限设为50HZ,模拟量输入端为0-10V,如何让输入0V时对应50HZ,输入电压增大输出频率降低,当输入10V时输出为0HZ。

网友A:
客户的各种奇葩要求,恕难从命。。。。。。

网友B:
可以的,变频器PID的输出方式。具体不同变频器的叫法不一样。有可能正/反作用,有可能反比例输出。找找,我也是看论坛看到的表情。话说你要做恒压供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变频器PID的输出方式。具体不同变频器的叫法不一样。有可能正/反作用,有可能反比例输出。找找,我也是看论坛看到的表情。话说你要做恒压供水吗?
也许是,我找找。

网友C:
输入电压频率方向调整,有些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LS的意思是利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功能来实现反比例控制?能实现LZ的要求?

楼主:
这里有吗?

网友D:
可以啊,上礼拜六刚这么做了一台。我用的INVT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上礼拜六刚这么做了一台。我用的INVT的变频器。
哪个参数?

楼主:
是这个参数吗?

网友E:
试试把F4.0.00改成10,F4.0.01改成0

网友F:
哪个品牌、型号变频器?

楼主:
Simphoenix 四方V350变频器,杂牌。

楼主:
台达的VFD-M型号支持这个功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参数吗?
应该是,将F8.0.01对应的速度由原来的0改为1500,再将F8.0.02对应的速度由原来的1500改为0。

网友H:
SIEMENS的就没任何问题,就算是20年前的老款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I:
常规应用,仔细看看手册就可以找到需要的数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H:
SIEMENS的就没任何问题,就算是20年前的老款也有这个功能;
贵的搞不起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台达的VFD-M型号支持这个功能吗?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都应该可以,否则它就不能单独用在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L:
参考这个参数

网友M:
台达的变频器我记得有输入信号反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