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口罩包装机的控制器哪位师傅知道用什么软件读写

楼主(2021-09-06):
有知道这款控制器用什么软件的师傅吗?二手设备,工人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想读取控制器程序,重新写一下触摸屏程序。

网友A:
不用把,直接找厂家要触摸屏程序吧。也比你自己写方便快捷吧。

网友B:
怎么看怎么像国产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口罩厂买的二手设备,上面没有任何信息了,联系过卖设备的,答应给换一台设备,迟迟发不来,等着生产,就想自己重新弄一下。

网友C:
PLC用三菱的软件应该可以读出来(没有加密的话,部分国产工控板加密不好办),但是你要另外配套个屏那就不大好办,去年做口罩机触屏用步科,维纶的屏都有。可以的话可以根据工艺动作,全部推到重来,或者等新换的机到来,反正现在口罩也不紧张

网友D:
估计是定制的专用控制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国产的,看上面的输入输出标识定制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找不到资料准备把plc换了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着像定制产品。

网友E:
控制器上没有厂家信息?
工人能轻易将触摸屏初始化是个人才还是屏太烂?

网友F:
去年朋友有一台面包成型机用的就是类似这种控制器,说是包程序600一台,淘宝上搜不到,屏幕用的是维控屏

估计这种编程软件还是兼容三菱的,只是做了一些特殊设置资料、也不外传,比如不支持上传,模拟量输出不告诉你对应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器前脸就那么一个型号,触摸屏用的是昆仑通态的,给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不支持上传,不弄它了,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