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F940通讯问题的请教(20210907)

楼主(2021-09-06):
有一个设备是由F940WGOT的触摸屏控制的,现在想通过计算机编程发送数据,不再需要人工输入,现在操作如下:
1.F940通讯设备设置:
2、通讯线制作:
3、F940WGOT COM1口接设备,COM2接计算机
4、数据通讯按:
5、开机进入系统需要输入口令
最终结果是计算机发送数据后,计算没有任何反应。(为了测试通讯,发送的是读取数据的命令)
请教一下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是计算机直接跟PLC通讯,而不是跟触摸屏通讯吧。
如果你还要保留触摸屏的话,看看PLC还有没有多余的通讯口,没有的话PLC加扩展口,不保留触摸屏那就用之前与触摸屏的连接口。
你还要知道PLC通讯口的通讯协议,发送数据到PLC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官方文档的内容,按我的理解是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讯的,可以同时接计算机和PLC,通过修改触摸屏的内容更改PLC的数据,F940WGOT共有三个接口,COM0,COM1,COM2,COM1接到PLC,COM2准备接计算机如下图

楼主:
官方手册可以从下面下载
http://www.chlingkong.com/downloadseven/_i001137185.html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因为COM2只能传送画面?要实现我所说的功能计算机要接COM0,COM1?

网友A:
这种做法没用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接到com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