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械手_如何通过CC_Link将干涉区信号映射到PLC中?????

楼主(2021-09-06):
最近做了个项目,PLC是三菱Q系列的,用的CC_Link模块是QJ61BT11N,与安川的机械手进行通讯,通过说明书的硬件设定,通讯是没问题,而且通讯交互数据也没问题,但是如何将安川机械手设定的干涉区信号映射出来,一直没找到在哪里设置,或者如何做到?请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上传的图是PLC中的设置,要求是将另一张图中标记的#50080信号映射到PLC中

楼主:
难道真没有人用CC_Link和安川机械手通讯嘛?

楼主:
折腾了半天,自己解决了,方法就是通过机械手手柄的“输入/输出”--“梯形图程序”功能,将需要的系统信号点直接映射到机械手设置的CC_Link通讯点上,这样机械手就能通过CC_Link将系统点映射到PLC端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您应该多多问问机器人厂家的设置就好了,笔者用过,按照安川机器人的帮助手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三菱PLC测机器人就是作为智能设备站,1个站,占用32位的输入和输出,4个字的读和写,根据你的通信的数据量,来设置即可,通常建议设置4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