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A2  2KW的驱动器,接单相220v 。怎么屏蔽AL022

网友A:
这个就算能通过设置屏蔽,估计知道的人也是非常少。

另外你2KW的电机,单相220肯定不够力呀

网友B:
2-65 bit12

网友C:
不明白屏蔽它做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想到台达还开放了这些参数,开始想当然的以为不会写在手册上。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