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为什么微分不动作

楼主(2021-09-07):
我想请问他为什么不动作 或者需要什么条件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大哥啊 微分指令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你是看不到的。用微分监视器监视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个奇葩你用微分指令自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不知道你啥目的。
30.00只有一个循环ON一次。
也就是T0不会工作,T1你又是哪里来的。
你是想0.00的上升沿 30.00自锁?T0自复位?
~~~~~~~~~~~~~~~~~~~~~~~~~~~~~~~~~~~~~~~~~~~~~~~~~~~~~~~~~~~~~~~~~~~
还有,@ld 是上升沿,%ld是下降沿。
我几乎不用这种DIFU,占位置。。。。
@ld 0.00 or 30.00 out 30.00,就可以检测0.00的上升沿,30.00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