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故障

楼主(2021-09-07):
哪位师傅指教一下广数系统GSK980TB1上电就报103故障
103故障解释:参数、刀补、坐标等记忆数据初始化
这是属于什么故障?

网友A:
是不是参数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参数丢了,但是不清楚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调下吧,广数的也不是太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