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S84变频器

楼主(2021-09-07):
今天设备刚做好,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空开一上电变频器炸了,反复确认电压没问题,未出现短路现象,后更换一个又炸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输入线接到输出线上边去了吧。

网友B:
真猛;第一个炸了没找到原因直接又上一个,你老板如果站边上估计你就惨了;

网友C:
这个不用看都知道是接错线了

网友D:
是不是220v变频器接了380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是没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看过型号了,是三相38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没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量过后电压,也检查了接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板知道的,还好不是大型变频器要不我真惨了,不过检查了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发个图片上来,大家也能为你参谋!

网友F(2024-08-24):
上电时机不适宜,造成炸机!
电源容量是变频器容量的10倍以上,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冲击,使变频器整流部分损毁。
一是加装输入电抗器后再装机;二是车间生产线大部分开起来后,再为变频器上电。
这种炸机,和新、旧机无关,和国产、进口品牌无关,和维修质量水平无关,合闸即炸机,无道理可讲。
似乎和安装者的运气相关。其实是和上电时机不适宜相关。

网友G:
是不是P+P-连接片接错了。

网友H:
你是新的变频器吗?是不是某一个接线出错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