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求教大神们变频器无输出,启动后频率增长就是无输出

网友A:
有频率输出时候,电机是否真正连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的UVW?

网友B:
测量UVW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C:
主要看你怎么检查方法!检测方法有多种。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变压器附近一个电阻坏了,导致了封锁输出,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因有果!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