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B触摸屏连接西门子1200 数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09-07):
硬件结构,NB7W-TW11B 西门子S7-1200,通过网线连接。
实际程序如下:
PLC寄存器地址: DB5.DBD36, 4个字节,有符号32bit
问题:
数据写入正常,显示不正确。
例如,我写入1,HMI写入PLC是1000,OK的,
但是显示不对,大佬看看咋回事?
就是给定定时器SV,实在不行只有浮点转换了。。哎。。

楼主:
在欧姆龙模拟好像知道了问题。。。
但是呢。。。
妈的,说了你们都不信。眼见为实。
模拟是不行的,下载到屏实际运行是OK的。
但是呢,下面我做了一个数字显示,数据没有经过转换的,显示值不对的。(HMI输入1.5,数据没有经过转换,应该显示1500的、)
搞不懂。。。妈的,真是垃圾。。。
步科,出来受死。

楼主:
妈的鸡,读取32位的寄存器好像都不行。。。
转换一下,马上OK。。。。太蛋疼了。。
博图也不是那么爽,写ST必须重新加一行程序段,
CODESSY记得可以添加空白的ST框,包括三菱GX WORKS2也可以

网友A:
看一图,屏设置有符号十进制,PLC里数据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关系的,威纶通之前都没问题。换屏幕,重新画,蛋疼啊。
就是高低位的问题吧,不知道其它人有没有这样组合使用出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关系
在基本属性里还有个编码类型,BCD/BIN
PLC里要与这些匹配
最省事的是二边都以浮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