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操作盘下面有变频器,开机的时候变频器打开就干扰触摸屏怎么解决

网友A:
数据线加磁环试试

网友B:
变频器放远点,加滤波器;

网友C:
触摸屏的电源加滤波,数据线加屏蔽。

网友D:
屏和变频器分别接地,变频器输入输出加磁环

网友E:
柜子里装再多变频都没事,主要是你要加装隔离变压器380变220,然后220接开关电源,并且PLC也要接到隔离后的电源端。

网友F:
先把最基本的接地做好,变频器、开关电源、触摸屏单独接线到总地线,并且要保证电柜里面的接地线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