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我想利用这个模拟电压显示电机转速,把这个电压输入一个转速表调10V时显示数值,高转速时很准,低转速时差别就很大,显示5m/min,实测只有3m多。这个调变频参数能调好吗?调了模拟输出增益,把原来100%改到70%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这个精度本来就不高,误差在高速时显的比较小点;

网友B:
我很好奇转速表的单位m/min,要想准确测量还是加编码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利用这个模拟电压显示电机转速,把这个电压输入一个转速表调10V时显示数值,高转速时很准,低转速时差别就很大,显示5m/min,实测只有3m多。这个调变频参数能调好吗?调了模拟输出增益,把原来100%改到70%一点反应都没有。
5m/min是转速? 是不是计量单位错了

做过ABB变频器的输出作为转速反馈进PLC AD,高低速都很准的,没有做修正
用编码器反而在低速要修正

网友D:
你首先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测一下输出电压到底是多少,比如50HZ是10V,那么40、30、20、10对应的是不是8、6、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利用这个模拟电压显示电机转速,把这个电压输入一个转速表调10V时显示数值,高转速时很准,低转速时差别就很大,显示5m/min,实测只有3m多。这个调变频参数能调好吗?调了模拟输出增益,把原来100%改到70%一点反应都没有。
5m/min是转速? 是不是计量单位错了

做过ABB变频器的输出作为转速反馈进PLC AD,高低速都很准的,没有做修正
用编码器反而在低速要修正
反应的是米速。

网友E:
仪表的曲线可以修正,看看你的表的手册修正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