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示意图,工件是个锥形圆筒,大头有6m,小头5m;5m-4m;4m-2m.....不同规格,长度,30m,20m,10m,不同尺寸
工件外加工方案有几种还没确定,在探讨中,主要是结构,程序等甲方不确定---牵扯到成本

就图示内加工问题,方案难决定---机械,电气

喷枪喷出流质,喷砂,清洗液,热风,油漆》》

喷枪安装在一个活动平台上,平台按工件长度方向可来回自动行走,喷枪旋转喷射,在筒内径不同位置伸缩保证喷枪距筒壁位置恒定。
现在的难点是,如何控制喷枪臂伸缩

网友A:
参考一下台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台钻的结构。
你是说钻头旋转与进钻?
不行呀,台钻的进钻是轴向运动,这个是径向运动

网友B:
老大,伸缩杆用齿条呢,2根齿条可以做到相向和背向运动,可以解决2个喷嘴运动距离相同的问题。但是有个问题,你的规格变化太大,等于说内部喷砂、喷漆用的伸缩杆有几套才能正常使用呢。如果我是工人,一天换几次伸缩杆,我会恨死这个设备的表情,我们做食品的,不同品种之间的切换对此深恶痛绝。
稍微算了下,这中方法无法达到要求的。

网友C:
内壁要是有足够的强度,直接在喷枪附近装一个限位轮,用气压或者弹簧压在内壁上,调节限位轮和喷枪之间的距离,机械上解决掉它,就不用考虑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伸缩杆用齿条呢,2根齿条可以做到相向和背向运动,可以解决2个喷嘴运动距离相同的问题。但是有个问题,你的规格变化太大,等于说内部喷砂、喷漆用的伸缩杆有几套才能正常使用呢。如果我是工人,一天换几次伸缩杆,我会恨死这个设备的表情,我们做食品的,不同品种之间的切换对此深恶痛绝。
稍微算了下,这中方法无法达到要求的。
不用考虑换喷嘴,不用的工艺上不同的工装设备。
齿轮带齿条,在某个位置-齿轮与齿条相对静止,可喷嘴还在360度旋转,如何做到?用离合器好像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壁要是有足够的强度,直接在喷枪附近装一个限位轮,用气压或者弹簧压在内壁上,调节限位轮和喷枪之间的距离,机械上解决掉它,就不用考虑程序的问题了
考虑过,最后的喷漆咋办?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内壁不是圆的么?往一个方向走,轮子永远在喷枪的前面。或者轮子换成滚珠,喷的时候连轮子一起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壁不是圆的么?往一个方向走,轮子永远在喷枪的前面。或者轮子换成滚珠,喷的时候连轮子一起喷了。
轮子在喷嘴前面,轮子出了工件,喷嘴直面筒壁
连轮子一起喷,喷砂/喷漆要不了几轮就得换轮子
再遇到喷2遍漆的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伸缩杆用齿条呢,2根齿条可以做到相向和背向运动,可以解决2个喷嘴运动距离相同的问题。但是有个问题,你的规格变化太大,等于说内部喷砂、喷漆用的伸缩杆有几套才能正常使用呢。如果我是工人,一天换几次伸缩杆,我会恨死这个设备的表情,我们做食品的,不同品种之间的切换对此深恶痛绝。
稍微算了下,这中方法无法达到要求的。
不用考虑换喷嘴,不用的工艺上不同的工装设备。
齿轮带齿条,在某个位置-齿轮与齿条相对静止,可喷嘴还在360度旋转,如何做到?用离合器好像不现实
我考虑的是工件运动的。
但是这个方法对你4m-2m规格的那个没办法用无法保持等距离的。

网友C:
我再给一个不用接触的思路,如果这个锥形桶内壁是直的。
用两个测距仪测量轴线到两个边沿的距离,左侧的是最小值,右侧的是最大值。
你这个喷杆的伸出量就是最小和最大值之间的一个线性关系,随着小车向右走的距离增大而增大。
这就成了一个比例关系了。
假设小车位移是0-1000,小径5000,大径6000。这个关系就成了小车在0-1000运行过程中对应喷杆在5000-6000之间运行。
【方案】
福禄克为湖北某钢厂三总降变电站供配电系统 进行电能质量综合测试评估及原有SVC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再给一个不用接触的思路,如果这个锥形桶内壁是直的。
用两个测距仪测量轴线到两个边沿的距离,左侧的是最小值,右侧的是最大值。
你这个喷杆的伸出量就是最小和最大值之间的一个线性关系,随着小车向右走的距离增大而增大。
这就成了一个比例关系了。
假设小车位移是0-1000,小径5000,大径6000。这个关系就成了小车在0-1000运行过程中对应喷杆在5000-6000之间运行。
那还是要考虑怎么伸缩的问题了老大
【方案】
DELTA VFD-V series变频器应用于一般钻孔机使用P2P定位功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工件内部是圆的,做个小车在里面8个轮子前后两节,一节4个用轮子支撑工作面,轮子的支撑杆上加弹簧收缩的。当前排轮子出工件时另一侧做一个简单机械手接住小车并向后运动。直至小车后排轮子也出工件机械手停止向后运动整个动作完成
【方案】
图尔克 机器人焊接单元与以太网联网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还考虑过用滑环,伺服电缸,被否。
机械上解决?大小径差达到2m,单边就1m,最小工件口径2m......
目前问题甩给机械了
希望这里出的主意就能帮助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考虑的是工件运动的。
但是这个方法对你4m-2m规格的那个没办法用无法保持等距离的。
工件运动,在筒外工装时就被否了
这样要求工装成本太高,30m长,直径6m
甲方提供了这样的工装,可以将工件旋转,但在喷漆工艺上转速太慢,漆很容易堆积流淌
即便筒的旋转能满足要求,但在内部处理上又出现新的问题,装载喷枪的装置如何行不受筒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再给一个不用接触的思路,如果这个锥形桶内壁是直的。
用两个测距仪测量轴线到两个边沿的距离,左侧的是最小值,右侧的是最大值。
你这个喷杆的伸出量就是最小和最大值之间的一个线性关系,随着小车向右走的距离增大而增大。
这就成了一个比例关系了。
假设小车位移是0-1000,小径5000,大径6000。这个关系就成了小车在0-1000运行过程中对应喷杆在5000-6000之间运行。
是的,能够计算出来
可是怎么样控制喷杆伸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要考虑,什么样的传感器能经受沙水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工件内部是圆的,做个小车在里面8个轮子前后两节,一节4个用轮子支撑工作面,轮子的支撑杆上加弹簧收缩的。当前排轮子出工件时另一侧做一个简单机械手接住小车并向后运动。直至小车后排轮子也出工件机械手停止向后运动整个动作完成
还是没解决,喷杆伸缩问题
小车的运动已经有解决办法,在桶外有承载面

网友E:
现在的难点是,如何控制喷枪臂伸缩
防水超声波测距。
就是,就是,汽车倒车那玩意
。
跟踪工件表面,别说圆形,不规则都毫无压力。
【方案】
确保烘培品质的一致性

网友C:
伸缩杆连在滑块上,滑块在支架的槽内能滑动。
滑块中间开丝孔套在丝杠上。
丝杠做成双头丝杠,两侧的丝是反的。
减速机用带动丝杠,电机正转往外伸出,反转缩回。
【方案】
应用案例 | TwinCAT CNC 和驱动技术在数控机床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难点是,如何控制喷枪臂伸缩

防水超声波测距。
就是,就是,汽车倒车那玩意
跟踪工件表面,别说圆形,不规则都毫无压力。
超声波测距,会不会被喷砂打坏?会不会被飞溅的油漆影响测距?

网友F:
简易机械手喷漆,繁琐的是每次换工件要自学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伸缩杆连在滑块上,滑块在支架的槽内能滑动。
滑块中间开丝孔套在丝杠上。
丝杠做成双头丝杠,两侧的丝是反的。
减速机用带动丝杠,电机正转往外伸出,反转缩回。
考虑过
问题在于步进/伺服这套机构要不要与伸缩机构一同做360度回转?
即便控制上做伺服反向修正,减速机放在中心吧--不放中心我是想不出怎样旋转与修正,那气路与沙/漆咋通过也没做么好

网友G:
这个结构呢。类似雨伞加直升机旋翼

网友H:
不规则产品的的涂装线自动化工艺,一直都是难点,很多企业仍倾向于用聘请工人的方式进行涂装作业线。喷枪臂的伸缩问题,还需要解释一下控制工艺,才能选择伸缩方案。只是单纯的伸缩?要伸缩的距离是多少?还是需要精确运动的伸缩(伸缩5CM\10CM\20CM)?不过一般喷嘴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高精度的控制对于后期运维要求十分苛刻,所以一般成本不允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难点是,如何控制喷枪臂伸缩

防水超声波测距。
就是,就是,汽车倒车那玩意
跟踪工件表面,别说圆形,不规则都毫无压力。
超声波测距,会不会被喷砂打坏?会不会被飞溅的油漆影响测距?

我的测试是:3米内误差不超2CM(可以更准).探头可放在任意距离,与喷头做个距离补偿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超声波的用过,但没在喷漆环境,所以不清楚,在漆膜一点点加厚情况下,会不会影响检测
在何时补偿,100次还是2000次

网友I:
既然是旋转工作,精度要求也不高,直接使用伸缩气缸就行了,简单明了控制检修也方便。成本也不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规则产品的的涂装线自动化工艺,一直都是难点,很多企业仍倾向于用聘请工人的方式进行涂装作业线。喷枪臂的伸缩问题,还需要解释一下控制工艺,才能选择伸缩方案。只是单纯的伸缩?要伸缩的距离是多少?还是需要精确运动的伸缩(伸缩5CM\10CM\20CM)?不过一般喷嘴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高精度的控制对于后期运维要求十分苛刻,所以一般成本不允许的。
喷嘴距离工件大约20cm,这样算下来,最大伸缩差大约30cm~80cm,如果再考虑换工件不换装备,伸缩量更大。

目前工艺可能是甲方提出,工装装载在可移动的平台上,喷枪做圆周运动,喷枪距工件控制在20cm左右,有喷一遍有喷二遍,喷一遍的平台倒退喷,喷二遍的先进再退。

伸缩是目前的难点,楼上伞结构是个不错的构思

个人认为,考虑喷涂速度,这个方案不可取,平台如何平稳运行,应该使用类似外喷方案---有轨喷涂。(见另贴,外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旋转工作,精度要求也不高,直接使用伸缩气缸就行了,简单明了控制检修也方便。成本也不会高的。
喷枪位置如何确定
虽然精度要求不严格,但偏差大了成品也是不合格(虽然是内涂,但......你应该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的用过,但没在喷漆环境,所以不清楚,在漆膜一点点加厚情况下,会不会影响检测
在何时补偿,100次还是2000次
距离补偿意思是:
假定喷头与工件20Cm,超声波缩后50Cm,与喷头之间固定补偿该距离。
即超声波探头驱动伸缩机构每时每刻保持与工件70Cm。
声波探头选型,声波的聚焦与过滤与工件表面要求相关。
漆膜厚度μ级不用考虑,也测不出。只能用喷的次数确定了。
怕有飞溅的漆,可以在探头后加气向前吹(不能太猛,影响喷头的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装载台只要走直线,喷头与筒壁距离可以算出来

关键还在伸缩机构上,23楼伞结构估计可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装载台只要走直线,喷头与筒壁距离可以算出来

关键还在伸缩机构上,23楼伞结构估计可行
厉害,现在考虑怎么样让喷嘴360度旋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装载台只要走直线,喷头与筒壁距离可以算出来

关键还在伸缩机构上,23楼伞结构估计可行
厉害,现在考虑怎么样让喷嘴360度旋转了
不是喷嘴360旋转,确切说是安装喷嘴的杆360旋转。
这个,老板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