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台达A2  3KW的驱动器,能不能让2KW的电机动起来。可以的话参数要怎么设呢。目前是连起来就报AL 004

楼主:
P2.08先设置34 再设置36(电机功率切换)H1.001(7..2KW)(6..1.5KW)  据说是这样能行

网友A(2022-06-07):
回复 楼主:
是可行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