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上电报警nopu,查说明书显示功率单元未准备好,这个功率单元是什么?从那里开始下手修理

网友A:
科比这个名字我听过,但我不认识他。

网友B:
我好像记得这并不是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应该是没给启动信号吧

网友C:
就是驱动板没有电压,驱动板的电源应该坏了。这个修了好多,

网友D:
这变频器设置好麻烦,单位有旧设备拆件十几个,没找到说明书,放那里……

网友E:
没有启动变频器!1.检查参数;2.要是端子控制请检查几个开关触点;3.PLC控制请检查PLC问题,最后再确定变频器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F(2021-10-15):
下载个科比f5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