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液压4缸或8缸同步程序太难写了

网友A:
每个缸你先配置好磁珊尺做传感器,设置一个是主,其他的是从,做比较,然后控制伺服阀门的动作,要省钱也可以不用伺服阀,最省钱的方案如果是4个缸,可以考虑机械同步阀,程序都不用

网友B:
建议先简单一点,4个气缸同步,练会了再来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