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这种天线能不能从圆球位置拆开?然后调换方向再按上?现在只能往下调,左右只能90度调,我想把他翻上面去用

楼主:
请教师傅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不了图

网友A:
这种天线和路由器上的天线类似的吧!你直接可以转180度,然后向上就可以了吧?

楼主:
转不了180度,左右只能转90度

网友B:
不对不对,这个看起来可以旋转360度的。

网友C:
如果不能的话你拆开换个方向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五根天线的摄像头就是唬人用的,路由器五根天线还能理解(4G\5G双频段工作),你的摄像头直接一根网线联网,比N根天线都稳定N倍。原装产品该咋样就咋样,不要随意拆动螺丝改装它,厂家的设计问题。所以天线该咋样就咋样,不要改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