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各位大佬,我眼神不好,拿一个山寨贴牌的变频器,误把变频器上的+端子看成接地端子,接上合闸送电,变频直接炸了,放炮。请问是啥原因啊?谢谢

楼主:
出事,立马改线,强推一波山寨机,板子不好,直接送厂修

网友A:
下次通电前就会仔细的核对下是不是接线正确才敢送;

网友B:
为啥炸鸡,只要你看看变频器主回路的图纸就清楚了

网友C:
+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的正极,一般500多伏,与地线接上相当于正负短路,不炸就见鬼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想了半天没有想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了那么多变频器,闭着眼睛在接

网友D:
直流母线短路。炸机就对了。板子肯定毁了。

网友E:
炸的有点响!!

网友F:
炸鸡就对了,等于直接把地线接到输出,短路

网友G:
哈哈,还带什么疑问啊?不炸才叫奇怪呢

网友H:
你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接错线了。

接错线为什么会炸机,看下面的图就清楚了。

网友I:
以前做了一个比你还低级的错误,输入输出接反直接放炮

网友J:
把+接成地,会短路的。当然会炸

网友K:
有没有人试过把接地接到负上面会怎么样呢

网友L: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就是经验,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M:
哇哈哈哈

我目前好像没有因为接错线烧器件的

我见过烧PLC,HMI (DC24接220V,输入,输出接220V)

变频器IN OUT接错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N:
好多年前公司一个老司机把ABB变频器LI L2 L3与UVW接反,通电烧成渣了表情扣了一个月工资,记大过,那个变频器快百十来万,1米多高,型号功率记不太清

网友O:
十几年前,在湖南安装调试的时候,安邦信变频器的N端子排上接过零线,送电炸了,被老板一顿责怪。

网友B:
还见过伺服驱动L1,L2,l3接电源炸鸡的,有点奇怪,接线工不知道为啥不看图纸,不检查就送电

网友P(2021-10-20):
回复 网友I:
电容都炸开了吧

网友Q:
小的不贵,买一个

网友R:
炸鸡,火大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人试过把接地接到负上面会怎么样呢

一样要放炮

网友T:
三相整流部分炸了 更换整流桥 整流和igbt一体的就只有更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