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助!这个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20210909)

楼主(2021-09-08):
160kw的变频器,炸机,更换模块,驱动板修复完之后,带小电机抖动,电流过大,输出三相电压一致,六路驱动波形,输出波形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品牌。怀疑里面参数设置有问题,想恢复出厂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A:
驱动正常,三相输出平衡,电机发抖,是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B:
这么大的变频器你用来带一小电机,电机抖动不奇怪

楼主:
带37kw6级电机10平方电缆瞬间冒烟。

楼主:
维修测试波形,驱动电压都是均衡的!变频器如果输出正常带动小电机也不会出现抖动现象。且也不会烧电机。

楼主:
补充照片

楼主:
后续!提取内部所有参数分析P0.00为矢量和VF控制。改成1后电机工作正常,新问题又来了面板不显示工作电流,霍尔检测电路未发现异常。怀疑主板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我就买一套其它国产机板子改了,这种杂牌出去天天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