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大家都是怎么紧固的?

楼主(2021-09-09):
某泰的。为啥不换成内六角?大螺丝刀不常用,领导也不让买。

网友A:
正常用大平口螺丝刀,连合适的螺丝刀都不让买,就只能凑合拧紧。

网友B:
可能型号的区别把,我上次用的就是内六角的。

网友C:
自己换成内六角螺丝

网友D:
自己去买一样大的内六角螺丝不就完了么,那么纠结干啥!

网友E:
最好自己换成内六角的

网友F:
如果只从便利性上,电工有大螺丝刀比有六角的概率不低吧,还兼容钝点头的大梅花。。。

网友G:
让领导拧--工具都不给买还干啥?

网友H:
领导不让买不是理由。
螺丝刀工具必须买,当然,自己换成内六角是最好的,自己也方便一些。但是工具必须配齐

网友I:
换成内六角的确实方便。这种螺丝强度低,一不小心就拧圆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换螺丝注意长度否则听响

网友K:
多可怜。连把几元钱的螺丝刀也不给买;

网友L:
如果本来就是内六角的,你这个贴子又会问为什么不是十字头螺丝了

网友M:
不行自己丰衣足食,吧普通的平口螺丝刀切了焊接一个T型把柄上去,想把螺牙拧滑丝都得

网友N:
内六角的感觉拧的有力……但你们领导连个螺丝刀都不让买,那你就随便拧一下,让他过段时间再买一个空开……

网友O:
如果不带电作业的话,自己磨一把大一字螺丝刀

网友P:
就算买个大的螺丝批也不会超过10块钱,这么纠结干嘛,干活有效,一点小钱,随便干点私活就回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内六角牛的更紧

网友Q:
回复 网友P:
不是这么回事。。要是自己家里用的话肯定买了。。你去单位上班连最简单的工具都不配。。这个单位还怎么能呆。。

网友R:
太惨了吧!
不让买的让他自己拧。

网友S:
你这个断路器不大,既然配的是十字螺丝,那用大点的十字螺丝刀或者一字螺丝刀拧就够了。
什么?一个大点的螺丝刀都不给买?那还能给你买一套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一套不是更贵?

网友T(2021-12-15):
舍不得买螺丝刀,就用电焊焊死,一劳永逸。

网友U:
这算啥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更恶心
脑残吧 最大做到600安 咋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算啥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更恶心
脑残吧 最大做到600安 咋压紧?
确实如此。扭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