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设备关机,急停,紧急关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个人理解,不一定对,欢迎探讨
设备关机,特别是有顺控要求的,那就是按工艺要求先后顺序依次停机,最终完成整套设备停机。
急停,一般是出现紧急情况或事故,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一般是切断整套系统的控制电源或者直接是切断主电源。使所有机械设备瞬间脱离动力源。
紧急关机,与急停类似,区别是如果有行程或位置信号的,会返回原点或指定位置后停机

网友B:
设备正常关机和急停,紧急关机的区别在于;急停一般用于保证撞机,失控,产生人生安全时的一道保障,紧急关机一般是软件设备应该用的较多如,电脑中毒,或大型系统出现漏洞,正常关机就是让设备按设计和生产的流程有序的关机如,螺杆空压机或隧道加热炉等

网友C:
设备关机(正常的下班闪人),急停(生产过程中物料卡壳了等),紧急关机(自然灾害或者不可抗拒的情况,比如地震龙卷风打雷\水火灾等等)

网友D:
这样比喻一下.
列车进站,叫设备停机.
轨道上有头牛,列车紧急停车.
列车上有个紧急制动,大概属于急停.

网友E:
设备停机--就是正常的停机。
紧急停车---就是出现紧急状况时你一按急停,所有的设备都全部停止,转着的停了 ,行走的停住。
紧急关机---意思是 当你触摸屏死机或者 急停线断掉的情况下,强制关机,让设备停止运行。

网友F:
关机是指正常停机,急停一般是指设备或人身体、工艺出现危险、损坏等让设备立即停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可以,很生动了!

网友H:
STOP:就是常规的停机
EMS:紧急停止,气缸、油缸一般都是EMS后的回路处理,伺服也有EMS后无减速的紧急停止处理,一般就是应对现场一般紧急状态。
EMO:紧急关机,按下后通过安全继电器断掉所有动力部分二级接触器,也可以理解为紧急断电,非常紧急,类似一些设备人员肢体卷入、人员危险状态等,这种处理一般是最高优先级保人不保机器的做法。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