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三菱plc有个ALT指令,但如果不用plc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就是只用一个按钮实现交换输出!

网友A:
单按钮启动?最简单 就用自保持按钮表情。其它的就用但按钮启停电路了。

网友B:
三菱的ALT指令就相当于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有个ALT指令,但如果不用plc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就是只用一个按钮实现交换输出!
只用一个按钮实现交替输出也是可以的,需要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输出继电器即可完成,编程首先讲究解决问题的思路,然后才讲究去精简思路,所以用ALT是最高效的思路。

网友D:
不懂ALT指令,看楼主的描述,是不是想做成,按一下是开,再按一下是关?有这样的按钮,按一下就是打开,再按一下就关闭,何不用这种的,即简单,成本又低。

网友E:
有种按钮集成两个钮和指示灯,开孔22!这种最方便简单。至于一个自复钮启停,电路有点复杂,玩玩可以,实用性方便性稳定可靠性不好!

楼主:
用自复位按钮,自锁按钮谁都知道好不。

网友F:
如果你不上用脉冲继电器,用一个按钮和其他的中间继电器去完成一个单按钮开停,纯属无聊,网上有教程,无聊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G:
旋钮和自锁按钮都行,继电器实现单按钮启停还不如用PLC呢,人为地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不上用脉冲继电器,用一个按钮和其他的中间继电器去完成一个单按钮开停,纯属无聊,网上有教程,无聊的话可以去看看
脉冲继电器,头一回听说,有空查查看,谢谢!

网友H:
不用PLC的单键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