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昨天说了工件内加工处理,今天说说外加工,目前有二种方案,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案也请提供,谢谢

工件在处理过程是静止的,在处理完后,工件在旋转一个角度后再处理。
方案一,喷枪在滑轨上左右移动,工作前调整A-B与工件距离,保证喷枪与工件距离20cm,A-B的调整,人工/自动

方案二,喷枪在滑轨上左右移动,喷枪与工件距离的调整随装载平台的左右移动随时调整。

二种方案各有优缺点,您趋向那种?

网友A:
个人喜欢方案一。那样只需要考虑喷漆的问题其它电气问题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B:
要实现方案一没啥技术难度,方案2 的测距传感器选型有难度,毕竟你工况是喷漆,不论红外,激光,超声波都会出现误差,致命误差就是失效。如果解决了传感器问题,在工艺上,出来的效果方案2的效果相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方案一没啥技术难度,方案2 的测距传感器选型有难度,毕竟你工况是喷漆,不论红外,激光,超声波都会出现误差,致命误差就是失效。如果解决了传感器问题,在工艺上,出来的效果方案2的效果相对更好。
第一种,设计简单,程序简单,成本低,产品效果能比第二个差?

第二种,高大上,换品种就换菜单,比第一种使用简单
安装定位后可以不用传感器动态检测,理论计算就可以。
如果一定要用传感器,1.在动作前传感器检测定位,2,实时动态检测,可以磁感应位移传感器
也可以先示教,再工作,规格不变示教一次就欧克,以后作为菜单使用。

成本第二种要比第一种高多少?不关心,只在乎设计,编程,调试等费用给多少。

网友C:
看您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要是小个体单件,建议用第二种;如果是长条大体积喷涂件,那建议第一种。。。

网友D:
可以和机械工程师商量,每个都做工装夹具来定位,或者工装夹具做好以后可以通过插销来调整角度,喷漆的重点主要是平整度和厚度,如果用伺服插补……也不是不行……只不过看成本和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和机械工程师商量,每个都做工装夹具来定位,或者工装夹具做好以后可以通过插销来调整角度,喷漆的重点主要是平整度和厚度,如果用伺服插补……也不是不行……只不过看成本和性价比
我是趋向第一方案,A-B调整,低价用人工,自动化用丝杠,驱动可以伺服电机或伺服电缸,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