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我这边有一个上位机的实际应用,相同的画面调用相同的模块。今天正好看到标签占位符,很受启发,但是又不知如何对手头的例子进行剖析验证。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相当于带参数调用画面(对比带参数的函数或者子程序).
常用的比如棒图数据组.以前经常用的,固定棒图对应8个信号.只画一张图.图里面需要显示的数据,用参数代号(不是实际的标签)填写,备用.
建立几个参数文件,每个参数文件写明代号对应的实际标签(位号),每个参数文件的代号是一样的,但是标签不一样.
调用棒图画面,带参数文件.
举例:
棒图画面: 包括: 棒图高度和数值显示,对应填入代号是#1,#2,#3,#4,#5,#6,#7,#8.
参数文件:
文件1
#1=TI1001
#2=PI1001
....
文件2
#1=TI2034
#2=PI2021
....
当打开画面,这样打开:
openpicture 棒图画面,文件1
那么对应棒图显示TI1001,PI1001...
如果这样打开:
openpicture 棒图画面,文件2
那么棒图显示TI2034,PI2021...
可见棒图画面只做了一个,但是挂上不同参数文件,可以显示不同的标签数值.
#1,#2...就是占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