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9):
有个换热站PLC柜,如图的PLC配置加上十个两线制传感器,应该配多大的24V电源,如何选择?

网友A:
还有其它的如触摸屏等需要24V的没?只上面随便配个几十W的就足够了;

网友B:
才10个传感器,用10A的足够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0A?你确定?1A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看手册上的功率消耗,如果随意的话,75W的绝对够用了

网友E:
大了没有坏处,

网友F:
两线制传感器电流很少的,不到10MA的

网友G:
为什么不查传感器手册,看看每个耗电,都加起来乘1.2~1.5

网友H:
MW 24V 150W 也就100块。。。不要纠结了。

小机器,几个电磁阀我都直接买24V 100~150W 价格差不多

网友I:
TB百十来块的事情,差别不大,但是要买到正宗的比较好

网友J:
看一下继电器功耗并吧这10个功耗加在一起,选择总功耗的2.5~3倍左右的电源功率,预估计100W左右就够了,但考虑安全和寿命可选用120W的输出24V电源,156-0325-1176,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