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0):
一台132KW的电机,工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不能启动,现场检查线路一切正常,启动的时候,电机不转,于是打电话让修电机的过来,给换了一台上去,启动正常,工作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工人又打电话给我,说电机又不能启动了,于是这次过去后仔细的排查线路,还更换了两个接线鼻(有些因发热氧化),再次启动,还是不能启动,检查了一下,在未启动的时候,用手转动负载很正常,在启动的瞬间再去转动负载,反而转不动了,到电机端,打开接线盒,未启动的时候,量两端的UVW电压都是在411V左右,在启动的时候,量一端的电压为:U-V=392,V-W=391,另外一端的电压为:W-U=0.8,U-V=3.9,这个电压相差的也不是太大,电机的三相上都套的有互感器,设备可以监测出电流值,并且可以显示出不平衡系数,由于是在启动瞬间,电流值已经超出了检测范围(最大量程为420A),现在已经达到满量程了,不平衡系数显示的为00%,看不出问题所在,大伙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手盘车正常,启动瞬间转不动,像机械方面问题,负载轴串动量过大有可能,本来应该轻载启动的变成重载启动了也有可能。

楼主:
今天从修电机那边得到的回复是:电机的轴承掉了,奇怪的是用手转动正常,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从修电机那边得到的回复是:电机的轴承掉了,奇怪的是用手转动正常,没有发现问题。
不是换上一台又出同样的问题吗?最好检查一下机械部分,别还有其他问题。低速的时候有些故障感觉不出来,高速的时候电机轴可能是纵向串动,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换上的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把我搞懵逼了。

网友B:
如果带着负载,电机轴承掉了,手盘应该能感觉出来。

未启动电机端能量出电压?要电路图发上来,或许电路就有问题(包括接线)。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机厂家是哪家,一般这个型号的电机轴承是锁住在电机端盖上,轴承松动机会很小,除非轴承已经走外圈造成转子扫唐才会卡住,但那时候你盘车也觉得很轻,这个才会误判

网友D:
这个功率的电机一般都是有轴承封盖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机械的东西不了解,承包工厂里的电路维保,机械的部分不用我这边管的,只需要负责电路部分正常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做电气维保,也得懂机械啊

网友F:
轴承内圈松倒遇到N多了,哪怕新买的也遇到,个人还喜欢这种表情。但是外圈跑出轴承位的少见啊。

网友G:
隔行如隔山啊,电器维修中常用排除法,对比法等。当只有一台设备时常用排除法,你这个换了一台电机就是对比法了,因为两台设备出现同一种故障的概率很小。所以接触器触点烧蚀的几率很大,再一个三相电机通电后如果磁场不平衡会引起转子被吸到一侧很难转动,而引起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线路虚接断路所造成的缺相、严重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