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压力表问题

楼主(2021-09-10):
问什么不同厂家的远传压力表为什么显示的压力不同,相差太大

网友A:
表规格一样?安装位置一样?

网友B:
量程误差是不是都一样,测量点的位置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C:
新表与旧表比较只能相信新表,正规产品与山寨产品比较只能相信正规产品。

网友D:
如果有怀疑,可以花钱去计量所检测

网友E:
量程一样?输出规格一样?

网友F:
这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G(2022-01-26):
首先要买工业级的,一致性好些。
另外,精度还需要你做二次标定或校验,不是所有的变送器一致性都好,需要自己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