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0):
做的设备1200做的是M_TCP 服务端,今天找了一个1212C来做TCP客户端模拟视觉反馈。

发现延迟好严重啊。

PLC循环时间5ms左右,心跳延迟200~500ms

也就是说,TCP服务端 发送0.5HZ的心跳包给TCP客户端,客户端反馈给TCP服务端。

循环时间为5ms左右,ping通讯延迟差不多

这个是TCP服务端:
 波形图和实际驱动了2个Q点观察,明显滞后很多,0.2~0.3S吧,图中定时器ET未252ms

这个是M_TCP客户端 通讯块启动,和完成信号。

这是我TCP_客户端程序的问题还是实际就这个效果呢?

设备效率的话,我怕节拍跟不上,一分钟80次/60秒,差不多0.75S一个节拍,其中可用时间只有一半,也就是0.375S

流程是,设备启动视觉拍照---拍照---视觉判断处理---视觉反馈给PLC。。。0.375S时间感觉明显不够啊。

网友A:
不是厂家专门研制出来的工业控制系统的总线通讯系统,产生延迟是必然的,而且你还用的是通用的家用级以太网通讯协议传输格式(TCP/IP)。说直白一点,TCP/IP网络协议不是给工业专门研发的,是给家用,网吧,普通互联网研发而生的。

那工业上究竟用啥协议?厂家有专门针对性的研发有总线协议,比如西门子的DP通讯总线,三菱的CC-Link通讯总线,或者博世的CAN总线。但是价钱嘛,不用怀疑,一分钱一分货哟,贵也有贵的理由的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但是我用HMI在线模拟后台数据传输,间隔时间最低0.2S一次,我看PLC这边延迟能150~220ms左右。

不知道视觉系统反馈时间能到多少。只有现场测试了。

以前只感觉RS485的 modbus慢。。。不曾想以太网也慢。

楼主:
客户端程序:

其实不难理解了。

客户端发送读的命令,完成时间50ms左右,发送写命令也是50MS左右。

一来一回,50*4=200ms了。加上网络多多少少不稳定延迟等等,200多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B:
这个时间是要的,毕竟是低端通讯协议。还有不知你是1200还是1500处理速度不一样,程序毕竟要扫描完成后传输的

网友A:
以太网速率的快慢,是有针对性设置的,包括网络硬件的规格。
比如我用电脑接入千兆以太网交换机拷贝一个10G的1080P高清电影,速率稳定在120M/秒左右,而用电脑接入百兆交换机拷贝,速率只有可怜巴巴的12M/秒。这就是硬件规格等级制作的限制。

同理,你组建的网络是哪个等级的(百兆网?千兆网?万兆网?)?还有一点,工业应用≠普通电子消费市场和商用消费市场应用,为啥工业上的计算机不同于家用上网冲浪的电脑?本质上都是计算机不是?价格还要比家用级昂贵N倍?

工业用的玩意,说白就是拿来稳定的赚钱的,而家用的玩意,就是拿来消遣用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其中包括硬件,通讯协议和通讯格式的设定。

网友C:
Modbus TCP不是为了快而诞生的!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SMART 200 做客户端试了下,时间基本上150以内,感觉快不少。。。

图片是:如下
1200 Q0.1是发送心跳包,SMART200 Q0.0是客户端读取到的心跳包,
SMART200 Q0.1是准备写入给服务端的心跳包,1200 Q0.2是客户端SMART200反馈回来的心跳包

视频:

SMART程序如下:

楼主:
我发现,1200我不监控程序,明显速度提升很多。稍微有一点点延迟,如果我再把HMI断开(模拟的),速度又快一些。

这没办法玩了,HMI是不能断开的吧,

网友D:
一个冗余,一个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