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0):
施耐德触摸屏HMI如何控制与PLC等外设的通讯扫描周期?

网友A:
一般可能有画面刷新速率.或者有点刷新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触摸屏HMI如何控制与PLC等外设的通讯扫描周期?
触摸屏控制PLC的通讯周期?
以前在某资料看过,PLC的扫描周期包含百分之几用于通讯,你要加大(缩小)这个通讯时间?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C:
触摸屏通讯PLC的扫描周期是可以人为控制长短的,在Vijeo Designer V6.2软件中,I/O管理器新建驱动下的设备属性栏“扫描速率”下拉菜单中修改,有“快”、“中”、“慢”、“自定义”四个选项,选自定义的时候可以人为设定精确的扫描周期,时间范围是2 秒到 59 分和 59 秒。

      另外,可以在设备下点击右键选新建扫描组,每个组分配不同的扫描周期,这样可以对同一个外围设备里面(PLC等)的不同变量(寄存器)实行不同周期的分组扫描,这个设置对需要优先通讯外设的某个或某几个变量十分有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改变PLC的扫描周期?还是触屏自己的通讯周期(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吧

网友D:
这个问题问得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