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个光耦与U V W是怎样对应的啊?怎么测量啊?

楼主(2021-09-10):
(无正文)

网友A:
台达什么系列?什么故障现象?电路板就是很好电路图!自己走一下线路,不就要答案了吗!

网友B:
上谷哥找资料,把模块的UVW找出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B,输出缺相

网友C:
台达机子好修,简单的很,加油

网友D:
原理上说是的,你可以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我建议你把主电容断开,这个倒是简单,螺丝一拆就完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很担心你会搞崩IGB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行报GFF OCC CF3 HPF的故障能修吗?

网友C:
肯定能修,板子线路明显,不用图纸就行,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报GFF  OCC  CF3   HPF的故障能修吗?
没有维修基础能力,很危险!建议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问上面那个说很简单的老师能不能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上面那个说很简单的老师能不能修!
有维修基础能力的,这几个问题很好修,从你发的帖子得知维修变频器不是很精通!你可以练练手,但是注意安全!祝你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