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山东做的程序,三个PLC一个程序主体

楼主(2021-09-10):
最复杂的程序,使用CP2E+扩展

最简单的程序,使用CP1E,后边的W110变成110是因为CP1E不支持,好在有批量转换

排风,前排风就是接触器(热继)出问题的地方,在没有更换新器件前禁止输出

这里的102.00~是因为不能确定那个电磁阀对应那个喷嘴,临时关闭

这个设备没有桶身,所以关闭相应输出

控制输出,自动与手动--由屏操作按键控制

从程序段可以看到有2段名字一样

这二段程序就是共性程序,也就是通用程序,三个设备三套PLC,其中的这二段程序是一样的,硬要说出不同就是指令操作对象有差别,你应该懂的。

再对应补充辅助控制,对应IO重组,就可以调试了。

对于没有使用的部分,不用担心,只要在IO重组是掐掉就好了。

这是我多年编程的经验---IO单独分离出来按需重组,整个控制程序中不直接参与。

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也请分享

楼主:
触摸屏的程序只有一个,只是在不同的设备执行的画面不同,避免重排画面。

设备不同显示略有差别

所以屏的画面开始累,后来就是复制删改,跳转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复杂的程序,使用CP2E+扩展

最简单的程序,使用CP1E,后边的W110变成110是因为CP1E不支持,好在有批量转换

排风,前排风就是接触器(热继)出问题的地方,在没有更换新器件前禁止输出

这里的102.00~是因为不能确定那个电磁阀对应那个喷嘴,临时关闭

这个设备没有桶身,所以关闭相应输出

控制输出,自动与手动--由屏操作按键控制

从程序段可以看到有2段名字一样

这二段程序就是共性程序,也就是通用程序,三个设备三套PLC,其中的这二段程序是一样的,硬要说出不同就是指令操作对象有差别,你应该懂的。

再对应补充辅助控制,对应IO重组,就可以调试了。

对于没有使用的部分,不用担心,只要在IO重组是掐掉就好了。

这是我多年编程的经验---IO单独分离出来按需重组,整个控制程序中不直接参与。

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也请分享

好家伙,这就是标准化编程吗?小心万掌门又过来丢人了

网友B:
简单明了
做屏,我也很多时候用复制和粘贴,改地址,节约时间,不过开工前分配好地址,程序尽量简单,不设置密码

网友C:
可以结构化编程,做块,标签,分组控制。思路更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所为标准化看你怎样定义怎样理解,其程序就是为设备服务,哪有什么标准?你编/我编/他编最后设备运行结果都一样,客户使用满意就是标准。
作为程序,百人有百样,没必要追求标准化,平时积累“个性”程序倒是需要的。

编制主体(关键/共性)程序,围绕其展开就是了,像这三个设备,喷漆是主要的,最多一个有20多喷头,哪个喷头何时喷何时闭,都是工艺决定的,屏上给你留下修改时间界面,具体到哪些喷嘴没有规律排布,那是你在排插气管无规律还不给改进机会,与我无关。
......
单设“输入”“输出”程序段,是几十年前开始的,这样的好处是输入输出有点动静不需要动程序,虽然软件查找替换功能强大,但有时还是不方便,比如按键外接改闭点,某个输出要加个控制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
做屏,我也很多时候用复制和粘贴,改地址,节约时间,不过开工前分配好地址,程序尽量简单,不设置密码
资源分配必须做好,还要留有余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客户满意当标准化的标准的, 那基本上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因为如果客户对设备都不满意, 那就是翻船了, 所做的工作都是彻彻底底的垃圾,废物。

一个最简单的常识: 标准是有层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结构化编程,做块,标签,分组控制。思路更清楚点

会有人听得进看得懂才怪呢!

尤其玩三菱的这拨人。

跟他们基本上是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结构化编程,做块,标签,分组控制。思路更清楚点
我就是先划分IO,内部资源分配
设计程序段,每段完成好各自任务,做好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