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620N系列伺服做全闭环应用;

楼主(2021-09-10):
按手册所讲,我使用外部编码作全闭环控制,现在我选的编码器是5000分辨率的,根据手册提供公式算出电机旋转一圈外部编码器脉冲数为568,那这样是不是精度不够呀!毕竟电机本身编码器是23位也就是8388606。

楼主:
处理结果:用一个小伺服电机代替原来的差分编码器,完美解决。

网友A(2022-01-26):
引用 楼主:
处理结果:用一个小伺服电机代替原来的差分编码器,完美解决。
什么意思?详细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将小伺服电机安装到测量辊处当编码器使用,小伺服电机不接动力线,只接编码器线,驱动器不使能。小伺服驱动器通过分频接线到主伺服外部编码器输入。伺服编码器本身有23位分辨率,再加4倍频,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将小伺服电机安装到测量辊处当编码器使用,小伺服电机不接动力线,只接编码器线,驱动器不使能。小伺服驱动器通过分频接线到主伺服外部编码器输入。伺服编码器本身有23位分辨率,再加4倍频,精度足够用了。
直接装一个23位的编码器不行吗?

网友B:
豆腐搞成肉价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编码器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