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0):
上电正常,启动报F25,可以复位,请各位给个思路,从哪里查起

楼主:
这是故障信息

网友A:
报警意义?不查手册么?

网友B:
这个故障信息是说电枢测量回路或者模拟信号输入测量回路故障
手册上应该有对应的处理对策,你这个是启动时候出现故障,但又可以复位,说明还不是不可颠覆故障,不排除是软故障,软故障处理的最低成本是执行优化运行,让驱动器重新识别电机。如果你觉得做一次优化麻烦,那就每次启动去复位一下。西门子的直流驱动故障处理起来是有点烦的,可以告诉你,部分的驱动,比如6RA24,你拆下来是好的,放仓库一段时间再上电就会报一些故障,有时候还不能复位。建议你等你这驱动器真坏了,直接发给西门子的专修点去搞算了,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C:
就是测速开路的意思,检查测速机回路,如果没有异常就是电路板测速反馈回路故障了。

网友D(2023-06-16):
这是主板坏了,我才修了一块,主要是运放问题,还有开关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