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1):
一、烧录准备

①有线静电环
②油性笔
③计算机
④烧录器

二、注意事项

1、放IC时一定要小心,避免损坏IC和烧录座;
2、IC一定不能装反,拆板的IC一定要先检查引脚上有没有锡短路,否则容易损坏烧录座;
3、烧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操作,烧录时一定不能动计算机其它程序;
4、如不良现象立即反馈管理人员来解决。

三、IC芯片烧录程序的步骤及方法

1、先连接好烧录器数据线,并将相对应的IC座装入烧录座内;打开计算机和烧录器电源;
2、运行烧录软件:用鼠标双击图标“GANG-08”,(不同烧录座对应不同的烧录软件);
3、选择IC牌子:出现程序启动画面后,点击“Device”菜单,调出IC牌子选择表,然后选择要烧录IC相对应的牌子,然后点击“OK”;
4、选择IC型号:这时出现要烧录的IC所在公司生产的IC型号,选择IC的型号后点击“Run”;这时烧录座如要选择跳线,则按电脑提示跳线,跳好线后点击“OK”,如烧录座没有跳线则直接进入烧录界面;
5、调入要烧录的软件:点击菜单“File”,选取“Load File To Programmer Buffer”,这时选择要烧录软件,点击“打开”,然后选择“00”,点击OK;
6、检查软件校验码(Buffer Checksum):调入软件后,这时Buffer Checksum后会出现四位的校验码,该码要与《电子设计文件通知单》的校验码相对应即表明要烧录的软件正确。如不正确应立即反馈相关部门来解决;
7、烧录软件:点击“Program”按钮,将要烧录的IC装入IC座内,装好后按烧录座上的烧录按钮。当烧录完成后,如烧录成功则显示“OK”,烧录失败则显示红色的“Error”字符,烧录OK的IC对应的每个烧录座的指示灯亮,表明该IC烧录成功;
8、作烧录标记,烧录OK的IC贴上贴纸,烧录失败的重新放入其它烧录座上重新烧录一次,确定IC损坏的将其放入不良品盒内,并作好标识。

四、不良IC烧录步骤

1、重复上面步骤1~6项;
2、出现烧录界面后,点击“Auto”按钮,用鼠标选中“Erase,Program,Verify”三个选项;
3、将要烧录的IC装入IC座内,然后按烧录座上的烧录按钮,当烧录完成后,如烧录成功则显示“OK”,烧录失败则显示红色的“Error”字符,烧录OK的IC对应的每个烧录座的指示灯亮,表明该IC烧录成功;
4、烧录OK的IC贴上贴纸,烧录失败的重新放入其它烧录座上重新烧录一次,确定是IC损坏的方可退仓。

五、IC烧录校验步骤

1、每天上班前将待烧录的IC装入IC烧录座内,按作业指导书烧录好IC,并编上号;
2、烧录成功后将IC放入其它不同编号的烧录座内,然后菜单中选“VERIFY”,按“RUN”开始校验,如全部出现“OK”,再将IC装入其它烧录座内重新校验,如果校验OK则表明烧录座OK;
3、如“VERIFY”失败,先将其它座校验OK的IC装入烧录失败的IC所对应的IC座和刚才校验失败的座内,如果某个座仍检验失败则说明该座可能损坏以至烧录IC数据出错,并重新放入一个其它座校验OK的IC校验,如确认有损坏,立即停止该座烧录。并将立即向有关人员反映情况并将烧录好的IC重新检查。

网友A(2021-10-24):
这不是是SO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