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1-09-11):
在其他地方拆了一个变频器接我这个0.37kw的电机,变频器里的参数还是之前那个电机的。
上电使用后电流很大有三四个,而且频率调高电流也会跟着升高,有点懵了,这频率和电流咋还有关系了?
然后我以为是参数的问题,所以将这个0.37kw的电机参数输入进去后,无论给定多少频率,电机的频率不动(如图)甚至运转一会后,会报电机过温故障(没有接测温元件)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检查下vf参数

网友B:
估计电机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输入参数试过吗?

网友D:
电机额定参数重新设置一下,模拟量输入输出对应的值设置下,没接热电阻的情况下变频器上的温度报警是变频器计算模拟出来的,可以吧3005设置成0来使过热保护不动作

网友E:
恢复出厂,参数重新设定

网友F:
被限流了

网友G:
以前的变频器是多少额定电压的,如果以前是220V的,那么电机可能接成三角了,现在换上380V变频,应该改成星型接法或者把变频器的基频电压改成220V.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