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2):
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转,这个时候因为停电,电机停止转动,
因为驱动器中已经存储了电机转动的指令,来电以后电机就自动转动起来。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上述情况下,即时来电,电机也不要转动。谢谢!!

网友A:
断使能,上电后人工确认上使能再运行

网友B:
改伺服相应的参数。或者直接打伺服的客服电话,这种都属于小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C:
指令不存入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