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2):
厂里有AB PLC控制柜,想读一下程序,又怕没有注释。问问专家,上载程序有注释吗?谢谢!

网友A:
没有的,你上传了就知道了。。只要你不乱改程序上传程序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B:
创建空项目上载是没有注释的,如果有原始程序在原基础上载就有注释,有源程序就有办法,
还有一点,如果是5000的标签创建时都有关联性,要不要注释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C:
rslogix500不带,需要将注释导入。rslogix5000、studio5000系列带,只要源程序有,上载就有。CCW暂时还没用过

网友D:
基本上存在PLC里面的程序都是不带注释的,毕竟注释是非常占用空间的

网友E:
大家是怎么学习AB的PLC啊,特别是上位机,都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F(2021-10-29):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的之前的项目 修修改改  没有完全新建个工程  从零开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