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2):
这个控制柜没有图纸,拉进厂工人将中继插上,你倒是问问那个插哪儿。

闲着没事,检查线路是否接对,相序有没有反.....还算顺利,可这个定时器啥时工作?

你先猜猜,那个图是正确安装位置

挨个操作,发现排风停止按键按下,“嗒嗒嗒....”定时器灯闪不能工作。
电话问得是要延时断开,现场工人告诉,循环风机要延时断开,否则那么热的烘箱啥时能将温,局部温度会很高烤坏东西

有数了,两个风机反了,控制对象反了

先解决控制,定时器用的是普通定时器,要想延时断开,就要先锁住断开信号,停止按键一定是开点按键,一看果然,除了这个停止按键是NO,其余停止按键都是NC。

好在,线号清楚,按号查找,很快找到自锁位置,定时器插错位置了,调换后,功能正常。

再调换接触器热继,最后调换电机线。

哦 最后调换的是按键标牌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网友A:
拍照时角度没对好,看多几遍线号头都晕了

网友B:
延时继电器是不是在右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时角度没对好,看多几遍线号头都晕了
只从这照片排查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继电器是不是在右边的。

网友B:
理由,正常按动作顺序拍电气元件,我的排法时间继电器要么在中间,要么象这个电路在最右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后加的

理由是按按键线号缕过来,自锁点在最左边
将定时器放左边也好看些--工人看法

网友C:
定时器用那种大的,对应的插座不一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用那种大的,对应的插座不一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想必考虑成本

网友D:
谁这么无聊会去把中间继电器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这么无聊会去把中间继电器拔了?
长途运输,单独打包,就没装上

网友E:
定时器在左边那个微断都不好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在左边那个微断都不好操作了
还行

网友F:
还好楼主比较爱岗敬业
这个人家出厂不做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好楼主比较爱岗敬业
这个人家出厂不做测试吗?
哪里看出?

网友G:
真是闲的。闲着没事。  正常操作方法,必须让供应商提供图纸,否则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闲的。闲着没事。  正常操作方法,必须让供应商提供图纸,否则后果自负。
有那必要吗?
人家请我出勤,闲着没事帮弄点能弄的......
人家就没画图直接做的柜子
还没到试运行,哪儿来的后果自负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这明显帮 供应商说话  是不是  。。。没画图 就直接做柜子?  老大  你这安全意识很强啊! 要是调试烧 了  人家说你动了  你说人家电路有问题。 好像请你出勤也不能这么不严谨吧!要注意  按图施工,
没画图 就施工?  这水平很高啊  接这么多先 竟然没有图纸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明显帮 供应商说话  是不是  。。。没画图 就直接做柜子?  老大  你这安全意识很强啊! 要是调试烧 了  人家说你动了  你说人家电路有问题。 好像请你出勤也不能这么不严谨吧!要注意  按图施工,
没画图 就施工?  这水平很高啊  接这么多先 竟然没有图纸  呵呵
哈哈 显然你脑经没转过来
请我来的,好不好
没图就不能做出柜子?还是缺练
先说烧哪里?柜子里还是柜子外?柜里他负载,柜外其他人负责
打点干什么你不懂吗?试车前的检查确认也不懂吗?
显然,现场工作你做的少

网友G:
回复 楼主:
多看生活频道  你需要了解一下生活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生活频道  你需要了解一下生活常识
不老你提醒,最近刚学习大虾知识,海虾是清水煮,清蒸,烤,油焖......配什么作料.....
是买50来元的,还是100多的.....啥区别

马上中秋了 去年的中秋在鸣沙山上赏月.....难忘的中秋

提前祝你中秋快乐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大的一定贵哟

网友I:
哎,以前还遇到220v电压和12v电压中继在一排的,关键线号都标差不多,还好每次我都当220V电压处理。这种设计还是要注意防呆,所以我用时间继电器要么就是用在接触器上要么就用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控制柜没有图纸,拉进厂工人将中继插上,你倒是问问那个插哪儿。

闲着没事,检查线路是否接对,相序有没有反.....还算顺利,可这个定时器啥时工作?

你先猜猜,那个图是正确安装位置

挨个操作,发现排风停止按键按下,“嗒嗒嗒....”定时器灯闪不能工作。
电话问得是要延时断开,现场工人告诉,循环风机要延时断开,否则那么热的烘箱啥时能将温,局部温度会很高烤坏东西

有数了,两个风机反了,控制对象反了

先解决控制,定时器用的是普通定时器,要想延时断开,就要先锁住断开信号,停止按键一定是开点按键,一看果然,除了这个停止按键是NO,其余停止按键都是NC。

好在,线号清楚,按号查找,很快找到自锁位置,定时器插错位置了,调换后,功能正常。

再调换接触器热继,最后调换电机线。

哦 最后调换的是按键标牌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不同元件插座一样早晚会出问题 我都是这么避免的。
这里有交流继电器,直流继电器,还有时间继电器,交流直流继电器插座不同 柜内继电器没有插错机会

楼主:
回复 网友J:

首先你这是不装继电器可能配错线
第二500km运输不怕继电器掉落?
第三左边继电器装右边也是可以的,除非你扣押备件

使用统一器件是标准化生产的需要,插错器件是现场人员头脑简单,能插就插不问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