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2):
控制只是加热 ,准备用1214CPU,之前用SMART只能支持8路,我要控制20路,自己写的比例控制不好用,加热用蒸汽,受到压力影响太大。1214控制20路会不会运算速度变慢。

网友A:
蒸汽加热的模型不好建立,蒸汽加热的最高温度和压力比较大关系,选择蒸汽加热模式,要比较好的控制效果,蒸汽来源必须是稳定的,不然比较容易控制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汽加热的模型不好建立,蒸汽加热的最高温度和压力比较大关系,选择蒸汽加热模式,要比较好的控制效果,蒸汽来源必须是稳定的,不然比较容易控制失效
是的,压力变化温度也变化了

网友B:
这种控制方式还是用温控表做比较好,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仪器做。

网友C:
有问题不去查手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不去查手册的吗
之前官网查了没有限制,只受内存和DB块限制,建议也是16路,但是应该还可以超。

网友D:
蒸汽管道上可以装减压阀,比如锅炉锅炉压力8-10kg,你可以减压到7kg或者6kg,这样就会比较稳定,另外这样对换热器也比较好。温度控制尽量用温控表,比如欧姆龙的,独有PID控制技术(与其他家不一样)还有自整定功能。20个表用MODBUS与触摸屏通讯,这样可以集中控制。20个表单独运算总比你一个PLC运算快。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自己写个PID运算程序的话,简单闭环控制,应该50个不是问题,我们以前经常性这么干,所有的都自己写,包括定时器,写好个基本块,只要PLC能受得了,基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网友E:
回复 网友D:
20个点,不建议用modbus来通讯控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就设置温度,启停控制,应该比单独设定方便。另外这些控制应该没有时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