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绕制变压器

楼主(2021-09-13):
维修了好久的变频器开关电源 ,最后发现可能是变压器坏了,看到网上有自己重绕的,就决定自己重绕一下试试 ,顺便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A:
这个厉害,重新绕变压器。

楼主:
这是原来的样子   苗苗条条  方方正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早上的  谢谢捧场

网友B:
真的可以来个图文直播

楼主:
首先要从板子上拆下来

网友C:
看电源板开关电源用的方案 如果是正激电源那自己绕就没啥问题 只要确定好磁芯和匝数即可,如果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就对变压器的要求很高,而且要在磁芯上开气隙,那样就成功率很低了

网友D:
   我也拆开重新绕过,没问题。

网友E:
高手都是源于底层制作,路过学习了

网友F:
开拆磁心时,万务注意,不要破碎!。。。磁心极脆!

网友G:
楼主是高手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也能自己绕。

楼主:
磁芯碎了  此贴终结

楼主:
下班了 继续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磁芯碎了  此贴终结
2部分磁芯似为结构胶性质粘合,分离很费事,可能需要热风枪吹吹(没试过)。
另外,即使另找同尺寸型号磁芯,据说绕制成功率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磁芯碎了  此贴终结
2部分磁芯似为结构胶性质粘合,分离很费事,可能需要热风枪吹吹(没试过)。
另外,即使另找同尺寸型号磁芯,据说绕制成功率不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968

网友H:
这种开关变压器磁心特别容易碎。我就拆一个欧姆龙PLC时不小心把电源板掉地上了开关变压器磁心成两半了。用电工胶带包上结果还能用。。

网友I:
这种开关变压器重绕没有难度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J:
当初研发和我说拆一次就会了。

网友K:
听说都是用水煮,不过嫌麻烦没试过!我都寄出去找人仿造!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听说都是用水煮,不过嫌麻烦没试过!我都寄出去找人仿造!
确实,这是最佳方案。。。
但有时不能确定到底是否是变压器的问题,总要自己亲自拆解看看来最后验证,结果,确实是变压器绕组有问题,但是,磁芯也绝大多数都碎了。。。好奇害死猫。

网友L:
高频变压器圈数少,只要确定好圈数,线径,方向等等,基本上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M:
这也自己绕,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M:
都是定制的东西 买也买不到

楼主:
风枪 150度  轻微加热  完美取下

楼主:
拆开第一层绕组  光鲜亮丽

网友F:
低压绕组,一般问题不大。继续拆,最里层,高压绕组看看。记得记载圈数、线径、引出线脚位、绕向、层绝缘方式。

楼主:
第二圈  依旧光鲜亮丽

楼主:
第三圈  竟然双线  是不是绕制变压器的老板缺粗线了  用双线代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三圈  竟然双线  是不是绕制变压器的老板缺粗线了  用双线代替了
需要大电流的次级低压输出,这是常用的绕法。。。比大直径单根线更柔软好绕。

楼主:
第四圈 还是好的  难道误判了    表情   怎么办

网友N:
家常便饭!拆都拆了,就到底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第三圈  竟然双线  是不是绕制变压器的老板缺粗线了  用双线代替了
基础知识有限。高频电流具有集肤效应,高频大电流绕组必须采用多股并绕。

楼主:
主绕组 出来了   看似挺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绕组 出来了   看似挺正常
如果,假如,要是。。变压器一切正常,那就悲催了。。。还是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P:
我来重绕过,拆开用原线复原后上机正常了,可能是匝间短路,拆开重绕把短路点排除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细的漆包线 哪里去找

网友Q:
俺拆旧行偏转代替过。

楼主:
拆了几个大一点高频变压器 都不合适 最后想到小型继电器 拆了个24v的有点细 又拆个12v的 看似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细的漆包线 哪里去找
淘宝大把。。。

楼主:
第一层和第二层 还用拆下来的胶带 隔离好

楼主:
第三层 和第四层 一层50圈 共200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了几个大一点高频变压器 都不合适 最后想到小型继电器 拆了个24v的有点细 又拆个12v的 看似能用
看看接触器线圈能不能用。。。电工手里大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三层 和第四层 一层50圈 共200圈
预祝成功!!!

楼主:
反馈绕组和 双线的绕组 还用原线绕回
第一次绕的不紧圈数不够 拆下来又拉紧绕了一次 嗯 圈数一样了

楼主:
变频器开关电源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3组相互隔离的电源用于驱动igbt 这里竟然是共用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小功率自举只要一路

楼主:
这一组比较短

楼主:
  最后一组    完美

网友R:
N必克拉斯

网友S:
买定制成品~~~~~~···.

网友T:
用水煮,各位老师,我有时候遇到变压器初级线圈烧断,卖不到也是自己绕。方法就是用水煮30分钟左右,拆磁芯带上手套不要用任何工具,保证磁芯断了。记住绕的方向,记住同名端,记住扎数及线径,要用个笔画个图纸,绕出来给原装区别不大。最后说明一下一定要煮透再拆。

网友U:
回复 网友T:
热风枪,几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