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3):
三菱FX系列plc    用rs指令发送数据     程序怎么写    要设置什么      请大佬指导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    用rs指令发送数据     程序怎么写    要设置什么      请大佬指导    感谢

翻开你的FX系列通讯手册,然后仔细阅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    用rs指令发送数据     程序怎么写    要设置什么      请大佬指导    感谢
可以参考一下:三菱和西门子自定义协议通信,三菱使用RS指令,西门子使用XMT和RCV指令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106